请假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3-06-19):
在用capture话原理图时开始无任何问题,突然就无法移动元件了,显示
--------------------------------------------------------------------------------------------------------------------------------------
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
--------------------------------------------------------------------------------------------------------------------------------------
(233.68, 101.60)
在设置里勾选Allow components move with connectivity changes就可以移动元件,但是移动的时候元件上带个感叹号。求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A:
那个选项默认是不勾选的,因为如果某个元器件已经连接好导线,在移动时,容易使导线短接,如果会发生导线短接的情况,软件就不允许移动元器件,出现那个感叹号。当然如果你一定要移动,那个选项打勾就行了。在原理图设计完后,最好不勾选,因为设计完后,查看原理图时,稍微不注意鼠标碰了元器件,可能会导致以外的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选项默认是不勾选的,因为如果某个元器件已经连接好导线,在移动时,容易使导线短接,如果会发生导线短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