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容摆放位置

楼主(2013-06-19):
以前一直听说电容先大后小,最小的靠近芯片管脚处,但是以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呢?

楼主:
jimmy解析一下。帮帮忙搭救啊。

网友A:
你看的是什么资料?讲的挺详细的,能否发我一份?whylove0707@163.com

网友(点评):
高速电路设计实践 280页 27.2M PDF 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什么资料?讲的挺详细的,能否发我一份?

谢谢,找到了

网友B:
从平面到芯片,这里是电容的天下了。芯片周围很多的去耦电容。
从小电容到大电容先介绍一下,小电容通常作为去除高频噪声(这里有频率使用范围问题,但是我没详细研究,说不出来,只是知道),大电容滤除低频(也有储能作用)。
电容去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电容的去耦半径,小电容的去耦半径很小,通常是优先最靠近芯片管脚,大电容可以放在外面,他的去耦半径比较大。(当然,能靠近,尽量近,可惜一般BGA下太多的小电容,你不太可能放的下,只能稍微往外放)
(不同的电容,谐振频率不同,去耦半径也不同,这个是原话)
还有一点要注意,在放置时,最好均匀分布在芯片的四周,对每一个容值等级都要这样。通常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电源和地引脚的排列位置,一般都是均匀分布在芯片的四个边上的。因此,电压扰动在芯片的四周都存在,去耦也必须对整个芯片所在区域均匀去耦。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1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平面到芯片,这里是电容的天下了。芯片周围很多的去耦电容。
从小电容到大电容先介 ...

注意:C1(1uF),C2(100uF)C3(10uF)C4(0.1uF),如果按照先大后小的规则,应该是C2,C3,C1,C4依此靠近芯片的Vin管脚,但是这个书为什么会要C1在最外面呢?

网友:
小电容的去耦半径小,要尽量靠近芯片放置。大电容的去耦半径大,可以放的稍微远一点。

网友:
先说明,问了高手
C1.C2与前面的电感磁珠形成滤波器,所以才会把12这样放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重点,但是先说“问了高手”是不是没有把握啊。

网友:
是啊,对你负责啊

网友:
8楼兄弟是对的。

LC滤波和单纯的电容滤波不一样。

L3和C1看成一个整体.

楼主:
呵呵,此贴目的是让一些新人,不要一看到一堆电容就一味想着“先大后小”不变的规则布局,还得考虑各个模块功能的差别,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例子认识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