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遇到的问题都挺奇怪,以前从未见过,敢问哪位大侠有过解决这个的经验,不吝赐教。

网友:
    打开最大层。。。。。。。。

网友:
    当前设计的层和DECAL的层不匹配

网友:
    选setup----layer definition,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最下面点max layers,之后按两次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对了,lz按照这样操作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如楼上所说

网友:
    有些人喜欢用最大层设计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也不明白这样有什么用哦,看来这个LAYOUT的规则什么还不是很统一,所以改别人的板老是会遇到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