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调整

楼主(2013-06-19):
请问板厂做阻抗控制的时候

主要是调整哪些东西

线宽和线距么?

网友:
恩,比如说你控制线宽5mil,实际生产的时候由于蚀刻误差,所以一般都要比5mil宽一些,宽了比细了要好,细了就没办法了,如果粗了的话可以多蚀刻一会儿,尽量最终达到5mil的线宽

网友:
    主要调整介质厚度。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调整线宽。

楼主:
    那大家的差分线阻抗控制在多少?

比如100欧,线宽和线距大概是多少?

网友:
    阻抗跟很多因素有关,最关键的是你差分线跟参考层之间的介质厚度和差分线的线宽、线间距。
介质厚度是跟你叠层相关的,所以仅仅说100欧的差分阻抗情况下线宽线距多少是不对的

网友:
    下个si9000阻抗计算软件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