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工艺?SMT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块PCB,做了4块板子,今天贴片回来了。板子上电后发现,其中一块PCB板子里的四个DA芯片发热有点大,有点烫手,但另外三块板子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给发热量有点大的四个芯片中的其中一个芯片重新手工焊接后,再上电,也没有出现烫手的情况,但另外三个芯片还是老样子,发热量大。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是哪一块的工艺出现问题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先看看封装有没有问题吧,别一上来就先怀疑别人。生产加工方面的问题,多半都是设计不当引起的。

网友:
    贴片机不至于这样,而且要有问题,直接的影响是比较致命的,另外,这种模拟器件,不像数字电路,数字电路设计有问题会两结果,OK与不OK,你这种现象可以查下电路,是否处于临界值状态,多看看手册,多用示波器,不正常的结果必定有原因,特别是必现的现象,一般来说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点评):
嗯。特别是必现的现象,一般来说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非常正确的话,但是做起来就很麻烦了。也许几个小时找到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好几天。

网友(2013-09-06):
    你那个应该是 焊接短路造成的,但你还要检查最终是不是封装等引起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