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应用中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3-06-19):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请大家帮帮忙,1:为什么丝印层显示的是PART TYPE 而不是REF,DES,如果要改过来,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而不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去改。2:2D LINE 放在所有层,有什么后果。会不会被当成BOARD OUTLINE,3:为什么在检测安全间距时,有些地方明明只有一根走线为什么还会出错,而且那个地方自动铺铜也铺不过去,像是一个禁止铺铜区一样。4:在GERBER文件中,PAST MASK 层与SOLDER MASK层到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都要有。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1,丝印层显示什么是你自己决定的,在edit里勾选时注意;
2,2Dline放在各自的层代表不同的意思,放在丝印层代表丝印,放在top层代表走线,和第一个问题一样,由你自己勾选决定;
3,把keepout打开,有可能禁止走线了,可能原因很多
4,pastemask 是开钢网用的,soldermask是板厂处理绿油要用的,分别给开钢网的公司和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