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信号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信号的频率对速度的影响是什么?
                               举个例子,一个150MHZ的信号,和一个60HZ的信号,经过30m的铜线,哪个信号会先到达?

网友A:
理想导体,速度只取决于介质。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导体,速度只取决于介质。

现实中呢?比如我举的例子。

网友:
看你的问题,谁先到达不重要,关键是谁先传输完一个完整的信号,这样当然是150MHz的信号了,150MHz信号已经传输完100个周期的信息量时,60Hz信号第一个周期才刚刚进行了可以忽略的一点点

至于哪个信号的前沿先到达,从理论上说两个信号前沿的到达时间是差不多的

网友:
取决于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