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Sigrity添加IBIS模型仿真问题!

楼主(2013-06-19):
又来麻烦大家了。假如有一个BGA封闭的FPGA芯片
1、其IBIS模型的pin脚全部都是数字。1 2 3 ……100
2、但是芯片封装上的pin脚却是 A1……A9、B1……B9
敢问如何对应得起来呢?
如果说通过IBIS中的Buffer来对应,那我怎么知道哪个pin脚(BGA上的pin)对应哪个Buffer呢?
谢谢!指教一下!!!

网友A:
这种IBIS model,我一般都是把所有的数字pin脚干掉,再把封装上的管脚一一列好编辑到IBIS model对应位置,只是每一个管脚后面模型的选择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或者根据说明自己预估了  这个可以和FPGA工程师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IBIS model,我一般都是把所有的数字pin脚干掉,再把封装上的管脚一一列好编辑到IBIS model对应位置,只 ...

啊?这样的话出错不是惨了啊?我觉得重点就是封装上的管脚如何替换IBIS model上的Pin number。

网友A:
选择PCB板上的器件,查看其管脚信号列表,到时筛选一下,选出要用的信号和对应的管脚就可以了,用得着的电源、所有的GND管脚也都留着,最后把这些管脚和对应的信号编辑到IBIS model里   可以用UltraEdit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PCB板上的器件,查看其管脚信号列表,到时筛选一下,选出要用的信号和对应的管脚就可以了,用得着的电源 ...

但是有的IBIS模型又比较好,里面的PIN Number和PCB封装的对应的,A1……,B1……
这是为什么呢?那种1 2 3 4 5 6的IBIS模型产商不知道这样不方便客户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网友A:
DDR之类的芯片一般都编辑的很好,而出现这种问题的往往是FPGA芯片,或许是因为FPGA是可编程的吧,管脚的功能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完全给我们定义好并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之类的芯片一般都编辑的很好,而出现这种问题的往往是FPGA芯片,或许是因为FPGA是可编程的吧,管脚的功能 ...

嗯你说得太对了,我说的那个芯片就是一个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