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传输线匹配的基本问题(数位领域的)

楼主(2013-06-19):
在下先前在SI版面,问了个基本问题,不知道是不太基础没人回答,问下RF版的朋友能否帮忙解释下

请问高速数位电路里 :为何 当50欧的传输线的远端没匹配时候(如接高阻),从信号源端向该传输线看去的阻抗仍然是50欧,为什么经过一段传输线不像在模拟RF中那样对远端的高阻抗有阻抗变换的效果呢?
菜鸟先谢过各位啦

楼主:
看书想了下 貌似 数位关注的瞬态反射系数,模拟RF关注的是稳态?

网友:
为何当50欧的传输线的远端没匹配时候(如接高阻),从信号源端向该传输线看去的阻抗仍然是50欧,

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输入阻抗与负载无关,你觉得对吗?

最大功率匹配:只有当远端或负载为50欧,接50欧传输线信号源端看进去才是50欧的输入阻抗。

关于匹配,数字电路更多强调是电压,射频强调的是功率。不把这个概念搞清楚,讨论起来会混淆。

为什么经过一段传输线不像在模拟RF中那样对远端的高阻抗有阻抗变换的效果呢?

你意思就是射频的传输线有阻抗匹配变换效果,数字的没有。

这就要分很多种情况,如果负载=50,传输线=50,输入阻抗恒定。
                                    如果负载不等于传输线特性阻抗,输入阻抗随传输线长度变化。

楼主:
谢谢3楼 大大的热心回答
可能我没描述好,您说的模拟RF中的阻抗变换特性我都基本明白,类似当负载等于传输线特性阻抗时候,就在smith chart圆心处点转,所以无阻抗变换。

但我是问: 高速数位系统,源(源内阻50欧)输出信号幅度VS的方波 ,经50欧的传输线送给负载,负载为数字逻辑门如CMOS门(门的ZIN为高阻抗),书上认为在 源无反射,且进入传输线的入射信号为VS/2,这个VS/2的信号经传输线到达高阻抗的负载,这时认为负载处为+1的全反射,从而VS/2在负载处又恢复为VS。

我开始的意思是:这现象与模拟RF领域中反射系数不一样,没考虑后级的阻抗变换,后来正如我在二楼所问,这是否因为数位系统关注的是瞬态电压? 反射系数和阻抗都是描述“瞬态”?
而模拟领域关注的是 正弦稳态 反射和阻抗,模拟射频领域中的反射系数是后级多次反射叠加起来的“ 稳态” 反射系数? 阻抗变换也是针对“稳态”?
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