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会导致短路吗?

楼主(2013-06-19):
10金币
问题是这样,最近用protel改个板子。底层是不需要盖绿油的,就是要裸铜。
我打算直接在整个板子的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意思就是想底层的绿油全部开窗,就是不盖绿油。
但带我的师傅说这样会短路。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究竟在制造时对应的是什么操作?
仅仅是绿油开窗的操作,还是镀锡加上绿油开窗?
如果是后者的话,整个板子的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就意味着整个板镀锡,的确会造成短路。

求高手指点一二。特别是有板厂工作经验的大大。谢谢。

网友A:
首先solder mask层是负片,所以画铜皮对应的就是阻焊开窗,就是不盖绿油。
其次在做板时,涂完阻焊油后还有一道工序叫表面处理。如果你选的是喷锡,那肯定是完了。如果是OSP或沉金,那么还是OK的。
另外还需要考虑到焊接工艺的影响,必要时可以采取隔热纸包起来的方式保护。

关键还是看你想怎么用?为什么要开窗?我以前做大功率射频功放板时就是底层全部是地铜,不盖油,沉金处理,用来和外壳接触散热用。所以关键是应用场合决定了你要怎么做。

网友B:
阻焊不会短路吧,但是如果底层都开窗,在过波峰焊的时候会有些地方连锡是会短路。

网友:
    你的问题好长,看完都都好久,soldermask_bottom对应的就是开窗啊,就是裸铜在外面(简单点就是你直接看到的是黄色的铜箔),你师傅说短路时考虑到生产的,生产时这样容易短路

网友C:
            你师父说的对!鉴于对你板子底层不了解的情况,问题可分为两种情况看待:
一、如果底层有器件,有走线,有铺地铜。这种情况很明显,只要你底层整板裸铜处理,肯定容易短路。你想想,当你板子焊盘,线,铜皮都露在外面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水或飞尘,就可能导致短路!
    二、假设你底层没器件,没走线,没地铜,但你板上应该有插件吧,插孔之间没绿油保护,也很明显想第一种情况一样容易短路的!
         上面得解释不是我最想问的,我想问的是,你底层有必要不要绿油吗?加上绿油好像板厂不多收钱吧,不加的话,你客户估计三天两头要找你了……

网友D:
    我试过,板厂一般是不会给你做短路,但是如果你到时要上锡,就说不定了,手一抖,不好意思,断路了

网友(点评):
是短路吧大哥

网友(点评):
开窗 怎么可能会短路 全部开窗都不会短路 你自己焊锡时候就容易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不会短路吧,但是如果底层都开窗,在过波峰焊的时候会有些地方连锡是会短路。

谢谢回复。咱们是纯手工打造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师父说的对!鉴于对你板子底层不了解的情况,问题可分为两种情况看待:
一、如果底层有器件,有 ...

非常感谢认真回复。
这个问题不讨论不上绿油是否合理,只为厘清一些概念。
简而言之,我的问题是:
1.阻焊层是否只是表示不上绿油,还是不上绿油还上锡
    2.若整个电路板的阻焊层都铺铜,生产出来的裸板是否短路(不考虑之后焊接导致桥接短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solder mask层是负片,所以画铜皮对应的就是阻焊开窗,就是不盖绿油。
    其次在做板时,涂完阻焊油后还有 ...

    哈哈,这位兄弟说的比较靠谱,但还是没有很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问题一:阻焊层铺铜是表示只是不盖绿油,还是不盖绿油再喷锡?
问题二:整个电路板的阻焊层都铺铜,生产出来的裸板是否短路?
    最后说下,按照你的说法,其实阻焊层就只是决定盖不盖绿油,对吧?之后的还有表面处理工艺。刚开始我也以为表面处理用喷锡时会短路,但实际上是不会的,板厂会给你处理的。我手头就有一个板子,底层没盖绿油,全部喷锡了,都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板厂一般是不会给你做短路,但是如果你到时要上锡,就说不定了,手一抖,不好意思,断路了

    打错了,不用那么较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位兄弟说的比较靠谱,但还是没有很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问题一:阻焊层铺铜是表示只是不盖绿油, ...

一句话,板厂会进行测试的,短路了会测出来的,不然所有的板回来了你不提心吊胆啊

网友E:
    【哥们,我来试试看符不符合你的问题,就冲着分数来的,呵呵,答的不对欢迎拍砖。】

    问题是这样,最近用protel改个板子。底层是不需要盖绿油的,就是要裸铜。

    【在不讨论整机设计上是否合理的情况下,这个要求随便你怎么定,只要加工前在加工文件里面注明清晰(或者出GERBER时把底层绿油层去掉),再交给工厂按要求打板即可】

    我打算直接在整个板子的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意思就是想底层的绿油全部开窗,就是不盖绿油

    【我的理解:“我打算直接在整个板子的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我想说的是soldermask_bottom 是绿油层,而底层铺铜的那层叫做BOTTOM层,它们完全各自独立为一层互不相干,铺铜怎么会铺到绿油层上,哥们提问时最好先区分下概念,绿油层谁铺过铜的举个手,绿油层一般是隔焊盘、加固、绝缘作用,“底层的绿油全部开窗”没听过这种说法,要达到底层不盖绿油的目的,很简单,删掉绿油层即可】

但带我的师傅说这样会短路。

    【我的理解:短路要看怎么个短路法,这个板子底层要是有走线、装机时若遇到金属壳、灰层、手触摸等情况肯定有短路危险,走线过密的话一般情况是不允许裸铜的。至于加工时是否短路,那是工厂的事情】

 l现在问题的关键是,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究竟在制造时对应的是什么操作?

    【我的理解:没有“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这种说法,只能有“底层走线层铺铜”、“底层铺铜”……等说法,铺铜层工厂单独制作、绿油层工厂也是单独作为一个环节来单独进行,两个不同的加工环节而已】

仅仅是绿油开窗的操作,还是镀锡加上绿油开窗?

    【我的理解:针对你的问题我猜测你想问的是  soldermask_bottom 绿油层到底对应工厂加工环节中的哪个操作,我想说的是它仅仅是加工时候对应PCB板的一个阻焊层(也叫绿油层),加上或者不加上决定于你给工厂的加工文件是否清晰标注了,镀锡与这个绿油层扯不上关系,镀锡层又是单独做为一层,即pastmask_bottom,也叫钢网层,镀锡层不用多说了吧,就是给对应焊盘开窗的那个层,做成钢网后,用来给焊盘刷焊锡膏的用的】

如果是后者的话,整个板子的soldermask_bottom上铺铜,就意味着整个板镀锡,的确会造成短路。
    【这个就没必要回答了,绿油层soldermask_bottom 与镀锡层pastmask_bottom是两码事,互不干扰】

回答的有歧义的地方,欢迎继续讨论,说错的地方,欢迎大伙拍砖。。

    解释的很清楚!!!!!!让我明白了层的意思。。。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板厂一般是不会给你做短路,但是如果你到时要上锡,就说不定了,手一抖,不好意思,断路了

    会做短路,有的板厂工艺不行,他将两条网络漏洞时有这种情况,如果板厂不厚道,不给你做测试,直接给你,你又不检查,那你就有活干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来试试看符不符合你的问题,就冲着分数来的,呵呵,答的不对欢迎拍砖。】

回答的很好,他说的soldermask bottom上铺铜,指的是在这层上加铜皮吧,就是copper吧,不是指灌铜copper pour吧,所以应该有这个操作的。不知是这样吗?我是新手望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答的很好,他说的soldermask bottom上铺铜,指的是在这层上加铜皮吧,就是copper吧,不是指灌铜copper  ...

兄弟,你说的copper和copper pour的操作都应该是对应导电层的操作才对(TOP层、内层、BOTTOM层),而不应该对应的是在绿油层的操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分清PCB层叠结构后,对应上LAYOUT软件中的每一层,分析一下就很清楚的了,需要设计哪一层就在对应层上修改就行了,有问题继续追讨啊,呵呵。。。^_^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来试试看符不符合你的问题,就冲着分数来的,呵呵,答的不对欢迎拍砖。】

你介个略长啊..不给点都不好意思啊。
第一我用铺铜这个词,是为了兼顾allegro中shape,PADS中cooper和AD中polygon的概念,它们并不是指真正的铜皮,只是对应层的图形,具体用途不同层有不同意义;
第二喷锡是表面处理工艺的一种在阻焊之后,与pastemask无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说的copper和copper pour的操作都应该是对应导电层的操作才对(TOP层、内层、BOTTOM层),而不应 ...

有的教材介绍,制作裸露的铜皮就是在soldermask bottom上加铜皮(copper),如果没有这种操作,那裸露的铜皮制作还有什么好办法么?介绍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介个略长啊..不给点都不好意思啊。
第一我用铺铜这个词,是为了兼顾allegro中shape,PADS中cooper和AD ...

呵呵,是有点长,说明白点是为了防止表述上误导来看贴的兄弟们,看了楼主的第一条,说明问题理解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歧义的了,第二条,镀锡是需要做钢网的,钢网层对应的就是pastmask层,是有关的哦,亲,呵呵,要是没歧义的话此贴差不多可以收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教材介绍,制作裸露的铜皮就是在soldermask bottom上加铜皮(copper),如果没有这种操作,那裸露的铜 ...

绿油层开窗就可以让指定区域的铜皮裸露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是有点长,说明白点是为了防止表述上误导来看贴的兄弟们,看了楼主的第一条,说明问题理解上基本上 ...

镀锡和喷锡是不一样的。喷锡是表面处理工艺的一种,表面处理的作用是防氧化;镀锡,一般来说就是用钢网(pastemask)给焊盘上锡,作用是用于机器焊接。两者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