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astack各层的含义,高手莫笑,还请指教

楼主(2013-06-20):
本人新手,关于焊盘各层的定义一头雾水,
1)公司的一个安装孔如图,焊盘的Mount side 跟Internal分别是什么含义啊。Interal 173表示钻孔直径173?不是吧,HOLES才是孔啊。为什么internal可以比mount side 小
2)Mount side 跟opposide是什么含义,这两层必需一模一样吗
3)为什么soder mask在贴片引脚中一般比mount side 大。
完全零基础自学,书也解释不太详细,求教各位,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深更半夜找资料不容易,各位帮下忙

网友A:
焊盘的Mount side可以理解成表层,Internal内层,opposide可以理解成底层。这3个值应该是一样大的,soder mask是阻焊的意思,一般要求至少比焊盘单边大2.5mil以上。这个解释够清楚不?能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的Mount side可以理解成表层,Internal内层,opposide可以理解成底层。这3个值应该是一样大的,soder m ...

大哥,谢谢你的回答,但是soder mask 为什么要比顶层跟底层大数mil啊。Mount side 就是焊盘上可以上锡部分的直径不。

网友B:
1.Interal 173表示内部焊盘直径173,可以和外部不同,内部因为不需要焊接,做小点有利于节省布线空间。
2.一个是元器件安装面,一个是反面,通常做的是一样大小,也可以不一样。
3.soder mask在贴片引脚中一般比mount side 大主要是因为印刷soder mask的时候会有误差,如果完全一样大,不可避免会遮挡焊盘,从而影响焊接质量。做大一点,即使有偏差也不会把遮挡焊盘。

网友C:
你问的实际不是padstack的问题,而是via,这就要求首先查询英文,明白对应行次的英文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才可以理解你遇到的问题,现在这样跳跃了基础内容,你理解有难度,大家解答也累,呵呵……

SolderMask是‘阻焊’的意思,也就俗称的绿油,板厂常说的‘开窗’也是这个,看这图就清楚了:
裸露出铜层的圆,就是SolderMask,应该能看出左右尺寸的差异吧,实际上是缺失的圆,这样就能把元器件的引脚与下方的铜层焊接起来,

SolderMask在绝大所数场合,都比下方铜层(Mount side)的实际尺寸稍大,最大程度的提供焊接的接触面,只在涉及BGA封装时,有所变通,这部分目前说为时过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nteral 173表示内部焊盘直径173,可以和外部不同,内部因为不需要焊接,做小点有利于节省布线空间。
2. ...

非常详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实际不是padstack的问题,而是via,这就要求首先查询英文,明白对应行次的英文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才 ...

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实际不是padstack的问题,而是via,这就要求首先查询英文,明白对应行次的英文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才 ...

裸露出铜层的圆 是Paste mask ,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裸露出铜层的圆 是Paste mask ,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那个圆是SolderMask;

PasteMask(或SolderPaste)是开钢网、刷锡膏所需的数据,管脚不是很密集时,通常与SolderMask一致,遇到密集的QFP或BGA等封装,会比SolderMask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圆是SolderMask;

PasteMask(或SolderPaste)是开钢网、刷锡膏所需的数据,管脚不是很密集时,通 ...

明白 了,一般测试点、过孔类都 不用加paste mask层,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 了,一般测试点、过孔类都 不用加paste mask层,
谢谢

别客气,还有PCB或器件的定位点,正常来说也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