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单板对接时,两个板子的地该怎么连接?

楼主(2013-06-20):
是直接相连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神马板 有没图片?没图没真相

楼主:
简单的两个板子对接,相当于一个主板和一个扩展板

网友:
最好对接,如果你使用的是同一组电源也可以不用连,电源端的地就已经连在一起了。

网友A:
不是简单的对接,设计不好,子卡一插,整个板子都重启,严重时器件烧毁,如果你不需要热插拔,那对连接器基本没什么要求,否则,子卡,第一,地针需最长,电源次支,信号最后,第二,电源最好做个缓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对接,设计不好,子卡一插,整个板子都重启,严重时器件烧毁,如果你不需要热插拔,那对连接器基 ...

谢谢!
就是说要考虑热插拔,做个热插拔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说要考虑热插拔,做个热插拔的设计?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种需求,硬件怎么设计决定于需求啊,你如果没有,那就不需要做啊,不过我建议子卡还是做个上电缓起功能,不然你几块单板连在一块上电,上电会相对缓很多,有些CPU又对上电有时间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说要考虑热插拔,做个热插拔的设计?

Design Consideration for Hot Swap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Hot Swap.pdf

斑竹大人贴的资料我是一概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Consideration for Hot Swap

非常感谢!

网友:
哈哈,这个有意思,用电阻居然可以做

网友:
又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