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给提供一个CVBS转VGA的单芯片方案

楼主(2013-06-20):
小弟现在做个项目,需要CVBS转成VGA,网上搜索了半天,有卖这种转换器的,但是主芯片都贴着散热片,看不到具体型号。
有哪位大虾能给提供一下建议?最好是单芯片就能解决,要CVBS转成模拟RGB加H/V Sync。

不胜感激~

网友:
LVDS转VGA的好像是听说过,但是CVBS转VGA的真是没听过,找超级狗吧!

网友:
CVBS->BT656->VGA这样可以么。
CVBS到BT656可以使用ADV7180等解码器,而BT656到VGA使用PT8528+SDRAM方案(这个方案很过时,非常少用了,据说PT8528快要停产了,楼主可以自己去考证下),不过BT656转VGA的方案有很多,现在大多数DSP都集成这个功能了吧。
当然,两个转换过程都需要有MCU来进行配置,都是I2C接口。
成本都比较高。

网友:
刚发现楼主要的是单芯片,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analog device网站上咨询一下

网友A:
    太简单了,CVBS转VGA的专用芯片多了去了,如自己想挑战,可直接用个FPGA作个色彩空间转换,技术可行,只是工作量的问题。

网友(点评):
单芯片解决方案很多吗。。列出几个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了,CVBS转VGA的专用芯片多了去了,如自己想挑战,可直接用个FPGA作个色彩空间转换,技术可行,只是工 ...

这是纯粹找事做 。。。。。

楼主:
    各位大侠,多谢提出宝贵意见。我已放弃了单芯片转换,改用CVBS转RBT656,再转VGA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