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的CIS分类的疑问

楼主(2013-06-20):
如图所示,配置好数据库的CIS,CAP用part type分了四类,每类各10个元件,选中每个子类均可显示10条元件信息,这是正确的。选中总类CAP却没有元件显示在下面信息框里,是配置没对还是什么?如何选中总类cap即可把子类的元件都显示出来?

网友:
只选中总类应该是不能显示子类的元件的吧。 如果可以,如何操作,期待大神的回答。

网友(点评):
的確是這樣的。目前只选中总类应该是不能显示子类的元件的!

楼主:
请版主回答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版主回答下,谢谢!

不確定你是怎樣形成這個問題。 例如:你的大類別底下的 CAP 裡面可有小分類【就是那個 0201C、0402C、....】。在我自己的庫建立如下圖,沒有小類別。

《如何选中总类cap即可把子类的元件都显示出来?》 ===> 目前只选中总类应该是不能显示子类的元件的!

楼主:
把part type定义成CAP\0201C,     \可显示多级子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你是怎樣形成這個問題。 例如:你的大類別底下的 CAP 裡面可有小分類【就是那個 0201C、0402C、... ...

把part type定义成CAP\0201C,     \可显示多级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