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考虑芯片内的芯片内部 pin delay?

楼主(2013-06-20):
allegro是可以的,pads可以吗?

网友A:
速率低于3.125G的。可以忽略pin delay.

另外,pads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低于3.125G的。可以忽略pin delay.

另外,pads实现不了

那考虑芯片内部走线长度和芯片内部 pin delay是一回事吗?
有个产品要求做等长的信号要考虑BGA芯片内不的布线长度(厂家提供长度)

网友(点评):
是一回事。等长数据时就把厂家提供的pin delay长度加上。比如总长度1500mil,某根网络的pin delay是130,那你只需要绕1500-13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