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FB回路

楼主(2013-06-20):
FB回路是从哪里到哪里,在layout中够成的环路在哪里呢?求高人指教

网友:
一般是指電壓偵測點(R18 Pin 2)到電源芯片 FB 管腳(U8 Pin 3)這一段!

网友:
从两个FB分压电阻中间到IC的FB PIN脚,原理图和PCB同步下就可以看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