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3-06-20):
单板上一共2个过孔,使用如下代码为什么会得到4个DBID,求大神解答{:soso__3669389859068460655_3:}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onButtons "noal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vias") ?onButtons (list "vias"))
axlAddSelectAll()
via_al=axlGetSelSet()
结果:
(dbid:160841884 dbid:155748420 dbid:157123048 dbid:157106520)

网友A:
把它的类型,名称,坐标等信息输出不就知道了

网友:
顶2楼,输出信息最靠谱。
调试程序的时候经常需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的类型,名称,坐标等信息输出不就知道了

输出信息为nil,只想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网友B:
啥信息是nil? 过孔的名字、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信息是nil? 过孔的名字、坐标?

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信息为nil,只想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使用这种格式 dbid->? 来得知此数据对象可访问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