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天线设置

楼主(2013-06-20):
大家好,我们一个项目做蓝牙天线,RF部门要求我们的蓝牙天线长度为30mm左右,Z字形走线,屏蔽不铺铜。我想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理论根据吗

网友A:
天线还屏蔽?

网友:
不是说天线要屏蔽,是天线不能受到板上其他信号的干扰。
不铺铜是防止影响信号的发出和接收,射频信号就是经过调制的,拥有一定发射频率的电波,在电磁波频率低于100kHz时,电磁波会被地表吸收,不能形成有效的传输,至于天线的长度和形状,这些都是通过相应的计算后设计的,如果想知道的详细点,可以看看射频相关方面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还屏蔽?

说错了哈,是为了防止被屏蔽 没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