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无法扇出

楼主(2013-06-20):
(图片)

楼主:
U9  扇出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求解啊

网友A:
勾选信号网络,器件的特性里,扇出选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信号网络,器件的特性里,扇出选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信号网络,器件的特性里,扇出选项卡

我这样设置 但是还是没有扇出   请问 你是怎么设置的?有没有扇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设置 但是还是没有扇出   请问 你是怎么设置的?有没有扇成功

勾上Signal Nets...我截的图是没勾的...

网友:
还要注意你的最大过孔数是不是0?有的文件一开始默认是0,这个要改成无限制。

网友B:
如图:操作步骤如下
1、rules-default中规则设为0。
2、rules中其他规则如图3,勾选-default掉。
3、router中扇出1-2的孔。
扇出你应该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操作步骤如下
1、rules-default中规则设为0。
2、rules中其他规则如图3,勾选-default掉。

感觉好复杂...我只是修改了信号网络也扇出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复杂...我只是修改了信号网络也扇出就成功了

除了rules中的default进行规则设置以外,其他形式的规则基本上没有太多作用,扇孔,DRC检查都会给你整出那么点问题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Signal Nets...我截的图是没勾的...

  已经扇出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