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設計中常出現的"Second Source"什麽意思?有誰知道??

楼主(2013-06-20):
硬件設計中常出現的"Second Source"什麽意思?有誰知道??能詳細說明不?謝了!

网友:
是替代料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第二供应商,添加second source是为了降低风险。
形象一点说,比如电路上的0欧姆0805电阻可以由A厂家生产提供,如果仅仅是A提供,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A厂家因为自身原因提高价格、供货不充足、供货交期出现问题、批量性出现供货不良、倒闭等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就傻眼了,我们只能等待、停线生产、或是临时换用其他的,这时候就处于被动状态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就先找好B厂家的0欧姆0805电阻作为A厂家的替代料。一般在比较规范和规模相对大一点的公司,采购人员备料时就会要求RD研发人员添加替代料,在主料(一般称为main source)出现问题时作为备用料来上件替代使用,而不至于产品停线等。有些不仅有second source,还有third source,甚至更多。当然,替代料不仅仅只有电阻电容电感,还有IC,但是找替代料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功能、封装、电器属性等是否满足。对于没有任何替代料的器件,一般称为single source.

NB!經驗豐富!

网友:
single source 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