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封装

楼主(2013-06-20):
请问在pads中一个100pin的封装如何能替换成比100pin少的封装?
原件封装替换在相同pad或替换比原来多pad的就可以替换,但是比原封装少pad的要如何才可以替换?

网友A:
你搞清楚你每个引脚的网络线,替换是会出现一个PIN对应,你原先IC多出的网络线是要怎么处理,搞清楚后在ECO模式下就可以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清楚你每个引脚的网络线,替换是会出现一个PIN对应,你原先IC多出的网络线是要怎么处理,搞清楚后在ECO ...

   不明白~~ 原来多出的pin都不需要了,你的意思是在logic上导入?  那我原来画好的layout就全没了~~

网友A:
ECO里。替换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里。替换元器件

这种我知道~~~我要的是直接替换,就像Edit  Decal中一样~~~只是在这里面换就要相同pin或者比原来pin多的才可以,我想知道的是在pin数少的情况下如何换,不是ECO中的那种(走线已走好~~)。谢谢!

网友A:
只能重新连,不能替换,至少我碰到的几次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重新连,不能替换,至少我碰到的几次是这样的

是啊,我目前也是这样操作,有时候2-300pin的时候就比较痛苦。。。不过还是要谢谢你,那么耐心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目前也是这样操作,有时候2-300pin的时候就比较痛苦。。。不过还是要谢谢你,那么耐心的解答{:so ...

“有时候2-300pin的时候就比较痛苦”
我试过这样修改,先把SCH里的脚减少,再把封装库换掉,再按附件的ECO方式修改,即可以完成你要的功能!

网友(2013-07-23):
我用的是9.2版本的,不知在哪里找这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2-300pin的时候就比较痛苦”
    我试过这样修改,先把SCH里的脚减少,再把封装库换掉,再按附件的E ...

谢谢分享,学习啦。

网友:
    把你多出来的PIN删掉存进库里,然后调进板子里面。然后直接替换就OK了!!!!!!

网友:
    选中元件,edit deal,出现后点FILE -OPEN DECAL.如图,在ITEMS,下面那一行中找到你想要替换的封装。点OK,你想要的调出来了,然后继续FILE,-EXIT DECAL EDITOR,出现图点OK,就好了

网友:
    没有看懂啊

网友:
    感觉14楼的方法可行
    ECO模式下删除多余网络,
再修改封装多出的PIN脚,
最后可以替换同PIN数了。

网友:
    学习了。mark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