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的时候有出现报错,请进!!!

楼主(2013-06-20):
    导GERBER师出现如上报错,什么原因? 怎么搞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孔的尺寸种类太多了,符号不够用了,要用字母代替,应该无大碍

网友:
    可以整体编辑一下你的孔径,比如有的孔是0.25mm.有的是0.254mm,你就可以编辑成一样尺寸的孔。就会少了一个尺寸类型。

楼主:
    OK,谢谢,灰常感谢。

网友:
    孔的尺寸太多了,我今天还帮搞了一个这样的GERBER出来,我想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