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控制板子的目标阻抗

楼主(2013-06-20):
如图所示,用hyperlynx仿真的时候发现700M到873M频率内,目标阻抗超过1欧姆了。在776M达到顶峰67欧姆。
修改层厚会有明显改变,将TOP层和第二层(GND层)的距离从目前的2.83mil
修改到4mil就可以将这个谐振频点挪到1Ghz以上去。
请教一下,除了修改层厚,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个谐振? 谢谢。

网友A:
700M以上只能通过调节叠层或板材来控制目标阻抗了,而且这么高的频点Hyperlynx已经基本达到极限了,仿真的结果未必准确。在1G以及更高频率的PI要算目标阻抗就需要有IC内部的DIE CAP参数,这个一般都拿不到,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PI只需要看到1G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忘了加一点,这个频点还可以通过加入埋容来优化,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网友B:
谐振消除不了,可以通过在敏感区域添加小电容把该区域的谐振点移动到别的地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M以上只能通过调节叠层或板材来控制目标阻抗了,而且这么高的频点Hyperlynx已经基本达到极限了,仿真的结 ...

后来我通过添加多个0.1的电容,hyperlynx显示谐振点挪到1g以上了,我不关心1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振消除不了,可以通过在敏感区域添加小电容把该区域的谐振点移动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是个小板子,谐振点比较高,通过加电容还可以挪走。
我还有个大一点的板子,谐振点在275M左右,阻抗10欧姆,不知道10欧姆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实在没办法移动的,那么可以把敏感的走线,和和谐振点相近的走线远离谐振区域,也是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