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type为power的元件在allegro中

楼主(2013-06-20):
在做原理图库的时候因为不能有重名的引脚,所以我把name一样的pin type设置成了power,原理图中没有接网络,可是导入到allegro中,居然两个name一样的pin有鼠线连接,除了把pin type改掉还有其他办法能消除连接吗?

网友:
如果两个管脚都是NC,可以将他们分别改为NC1,NC2,就没有飞线链接了。

网友:
电源脚也可在后面加123加以区别

网友:
   POWER属性的引脚是具有全局属性的 ,和电源符号一样。如果你不连接,名字一样的自然就连接起来了,千万不要省事把属性设置为power,出事了就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