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使用疑惑

楼主(2013-06-20):
    如图所示,我要在Library中做什么设置才能使DXD中器件的cell name自动更新?
麻烦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看不懂,Cell name不应该是固定对应的么,怎么又要自定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Cell name不应该是固定对应的么,怎么又要自定更新?

    做part的时候已经选了cell了,但是放到DX中cell这栏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Cell name不应该是固定对应的么,怎么又要自定更新?

    part里面是对应的,只是在DXD里选中器件后,其cell name属性是空的,没有显示part里面的cell的名字

网友A:
    我新建的项目,进入DXD,放置Symbol,侧边的属性栏中,默认没有cell name这一栏,是不是你在建库或DXD里自行添加的?

    新建了Cell Name项,确实是空的,因为库中的Symbol里没有这栏属性,我觉得这里应该看Symbol Nam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建的项目,进入DXD,放置Symbol,侧边的属性栏中,默认没有cell name这一栏,是不是你在建库或DXD里自行 ...

我尝试过建Symbol的时候增加一个cell name属性,结果是一样的。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这里说打包之后就能带上勾上的属性的(不知道那句英文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勾上cell name,结果原理图打包后symbol中不会自动产生cell name这个属性。但是如果我勾上description,package之后却能自动添加description的属性。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建Symbol的时候增加一个cell name属性,结果是一样的。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这里说打包 ...

    英文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勾选后,Cell Name就作为一个默认附带的属性,在添加、替换时,该属性会被自动添加;

    但属性的Value却需要继承,如果库中原本做好的Symbol属性里没有这一项,DXD就无法取到Value,最后的Value也就是空;

    最后从具体的角度说,在Symbol的属性中出现Cell Name也有失严谨,呵呵……

网友:
    新手原理图无法打开请帮忙

网友:
    协助确认什么版本软件可以打开原理图

网友(2013-07-31):
引用 楼主:
我尝试过建Symbol的时候增加一个cell name属性,结果是一样的。

    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这里说打包 ...

    你打包后导入PCB后再回来看看。

网友:
    库里面的是默认带过去的封装,如果这个属性带了值的话,会使用该值对应的封装,详情请参考手册
    该属性一般用在封装没完全建好,使用兼容封装暂时代替的情况下,正式生成后要将该属性删除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part里面是对应的,只是在DXD里选中器件后,其cell name属性是空的,没有显示part里面的cell的名字

fongqiansam:我遇到的情况是正常情况下Properties中Name 下面是出现 cell name的

如果在Dxdesigner中放元件的时候,将Fixed 勾上,如下图Problem  所示
    则会出现Properties中Name 下面是出现 cell name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如果是双面板的话,如果在原理图中指定了cell name例如:res_sllf160805_t_1(fixed)
    即使你在 PCB 中将元件push到bottom side, cell 变成了res_sllf160805_b_1, 只要你一进行Setup>Project Integration,元件的cell又会变成res_sllf160805_t_1(fixed).这样就麻烦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