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7,8Pin应该接哪种地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根据一些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的内部线路图,7,8Pin位于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UTP侧),这样的话我觉得7,8PIN应该接外壳地(大地),但是我看了一些设计,7,8PIN的都接的参考地,这样隔离变压器不是没起到隔离一次侧和二次侧的作用吗?

HR901110A的内部线路图:

    一些7,8PIN接内部参考地的图:

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7,8PIN到底应该接在哪边的地呢?

网友A:
    我们是直接NC的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555-1-2.html

    這個發文討論到一大堆乙太網路(Ethernet)PCB Layout 的問題,一、二次側隔離也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直接NC的

    集成了隔离变压器的,看里面的线路图,接了个安规电容,直接NC应该不好吧?

没集成隔离变压器的,直接NC应该没问题,在外置的隔离变压器那里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555-1-2.html

這個發文討論到一大堆乙太網路(Ethernet)PCB Layout 的 ...

    嗯,这篇文章我看了,狗大发的资料让我受益匪浅。

    但是还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所以才发这个帖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篇文章我看了,狗大发的资料让我受益匪浅。

    但是还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所以才发这个帖请教各位 ...

    網絡變壓器 RJ45 這一側(Primary Side)的 GND 接在哪裡呢,就是斯密斯電路中和高壓電容相連的那個 GND 怎麼處理?
有大地(Earth Ground)接大地,沒大地(Earth Ground)只好接一般的地(Power Ground)。

推荐电路是用个 2KV 1000pF 的电容连到系统地上,但是我的 PCB 上摆不下了,以前的产品都是 OPEN 的,会影响到 HI-POT 测试吗?
    以前都照規矩放,沒有不放會有什麼後果的經驗。不過照一些技術文件上講,包伯.史密斯終端線路(Bob Smith Termination)對突波(Surge)是有些抑制能力的,建議還是放上去。1000pF 1206 的貼片電容有 2KV 耐壓的規格。

一、二次測隔絕就是 2KV 電容,AC 接地、不是我們一般所想的直接接地!

楼主:
    “一、二次測隔絕就是 2KV 電容,AC 接地、不是我們一般所想的直接接地!”

    这句话让我明白了,总结来说就是7,8pin,在有大地的情况下接大地,没有大地的情况下接系统的参考地是吧。

    對!

网友:
    7.8脚绝不允许NC,必须做BOT SMITSH终端匹配电路,线对间形成150欧姆阻抗,能达到10DB的共模衰减,否则EMC严重

    实际以太网的cat 5 utp上有三种signal 线对之间CM/DM,线间DM,线地之间CM,这三种都要做到抑制共模,改善差模。
    以实际经验赞同!另外bob smith的resistor最好不要用0402的,否则surge测试时比较容易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