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多part组成的器件在原理图中修改某个part后出网表报错

楼主(2013-06-20):
spb16.5 orcad capture cis:

多个part组成的器件,在原理图中使用时,若用edit part时对其中某个part做了修改,update (current或all貌似没区别)后,出网表会报错。 因为被修改的那个part的Source Package和Source Part的值会因为被修改而加了个_n的数字。
如: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1".
Conflicting values: TC2045/2050/2051_PGA257_100MIL_(S1+S2)_TC2045/2050/2051 & TC2045/2050/2051_2_PGA257_100MIL_(S1+S2)_TC2045/2050/2051

请教如何解决?
还是说这种修改器件的方法是不是不适用多part的器件?

谢谢

网友:
正常情況下,多 part 组成的器件在原理图中修改某个part后,通常要選擇 update all ,這樣表示所有的 Source Package 和 Source Part 的值同時会會變成相同的 _n 。

如果只有 update current 會造成 _n 不相同,出網表的時候會報錯。

另外補充一下,通常要放置完畢所有多 part 组成的器件之後,才可以編輯器件。否則放一個修改一個,再放第二個的時候就會出錯。

楼主:
多谢版主,重新试了一下,update all可以解决问题。
之前用update all也不对,是因为被编辑的part已经做过update current,Source Package和Source Part的值被附加了_n而其他parts没变。这之后再用update all就没用了。

还有就是对update current和update all理解的问题。
对单个part组成的器件而言,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原理图里有2个相同的4针跳线J1和J2,对J1做edit part,然后update current,J2是不受影响的。
对多个part组成的器件,update current本来以为会把包含这个part的整个instance(包含所有part)更新,结果现在看来只是更新了单个part。而update all才能更新整个instance(包含所有part)。

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有2个多part的相同器件U1和U2,修改U1的某个part,然后update all,会把U1和U2都修改,而无法只修改U1。所以,如何像单part器件那样,只修改U1而不影响U2?

网友:
【如果有2个多part的相同器件U1和U2,只修改U1而不影响U2?】 ===> 通常這樣是不合理的! 想想看 U1 和 U2 是相同元件,U1 要變更為何 U2不必變更 ?

楼主:
嗯,的确一般不会有这种需求。
但至少仅从功能来看,update current似乎是无法实现【如果有2个多part的相同器件U1和U2,只修改U1而不影响U2?】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