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制作极坐标焊盘封装?

楼主(2013-06-20):
pads中可以用向导做极坐标封装,allegro中除了用输入坐标的方式还能通过其他什么方式实现?求各位大牛赐教,感激不尽···

polar

polar

网友:
这个还真没想过,同问

网友:
1.先用CAD画出PIN位置,导出DXF.
" Z% [; v8 U3 D' ^5 S2.DXF导入allegro中,按照坐标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