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LED灯板灵敏度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6-20):
本人之前修改了一个红外LED灯板的原理图,Layout完成后,PCB打样回来,焊上元器件,才发现几个问题,但是现在产品上线试产了,不能再改PCB了(改BOM的成本比改板小很多),所以就调下参数,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下面附上原理图的一部分,D45光敏二极管在有光的情况下,导通,U1的P2脚电压在4-5v,u1的P3脚电压在2.90v左右,经过比较器后OUT1无输出,在无光比较暗的情况下,D45截止,U1的P2脚电压在1v以下,比P3脚的2.90v低,OUT1输出高电平。现在的问题是(1)在灯板在不是很暗的情况下OUT1就是高电平输出,导致天没黑红外灯亮的情况,(2)这个红外灯板控制电路太灵敏,用手遮挡住光敏二极管时,电路疯狂切换,如何让它工作稳定?请教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导致天没黑红外灯亮的情况 ,          你这么一说  这个应该是光敏电阻,摄像头上的那一圈红外?

网友B:
U1 是個比較器吧?

  • R2 和 R4 的分壓比例,應該是電壓偵測點。
  • R3 的大小應該能影響紅外偵測訊號輸出電壓。

題外話︰
SI2303 應該是 P MOS 管,電路圖符號可能用錯了。

网友B:
U1 是個比較器?
VCC = 5V ?
D45 = ?(如果不好找,最好給器件資料。)
R6 = ? 被 EDA365 符號遮住了。

都知道的話,可以上仿真軟件仿真。

网友:
第1个问题,把R3阻值降低应该可以慢慢调出来的

网友C:
第二个问题调R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致天没黑红外灯亮的情况 ,          你这么一说  这个应该是光敏电阻,摄像头上的那一圈红外?

是啊,这个就是摄像机红外灯板的原理图,怎么解决我的两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 是個比較器吧?

2302是MOS管,R3用1M欧姆的话,疯狂切换,换成100K,旁边电容1uf换成10uf的话,就稳定很多,但是现在天没黑,OUT1就有高电平输出,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 是個比較器?
VCC = 5V ?
D45 = ?(如果不好找,最好給器件資料。)

U1是LM393,D45是6V2的稳压管,R6是1M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 是個比較器?
VCC = 5V ?
D45 = ?(如果不好找,最好給器件資料。)

VCC是12V,用什么软件仿真啊,这个实际情况不好用软件仿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调R6

把R3调低到100k话,旁边电容1uf换成10uf的话,疯狂切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天没黑红外灯板亮也就是OUT1有高电平输出这个问题还没解决,R6是1M反馈电阻,好像是消除临界抖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R3调低到100k话,旁边电容1uf换成10uf的话,疯狂切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天没黑红外灯板亮也就是OUT1有高 ...

你把R3调到100K,对“天没黑红外灯亮 ”一点改善都没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R3调低到100k话,旁边电容1uf换成10uf的话,疯狂切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天没黑红外灯板亮也就是OUT1有高 ...

临界抖动 应该就是“疯狂的切换“的现象吧,R6调小点,比较器 迟滞的范围会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临界抖动 应该就是“疯狂的切换“的现象吧,R6调小点,比较器 迟滞的范围会大点

什么叫迟滞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R3调到100K,对“天没黑红外灯亮 ”一点改善都没有吗?

R3调到220K比较合适,对天没黑红外灯板就亮的问题有改善

网友E:
LZ测试一下,在稍暗的情况下,电路的6.2V电源是否稳定?
假定R1和R2的连接节点为N,如果6.2V电源稳定的话,
VCC通过R1流入该节点电流为(12-6.2)V/100K=0.058mA,流出节点N的电流有三支(不考虑电容C3)
其中一路通过电阻R2和R4流到GND上,该节点从这路上的流出的电流为6.2V/(100+75)K=0.035mA。
也就是说这个节点最大能给剩下两路提供0.058mA-0.035mA=0.023mA的输出电流。
也就是说给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最多也为0.023mA(在红外二极管没导通的情况下),
请问LZ用的是啥NB的稳压二极管啊,请一定把型号告诉我啊。
我用的稳压管一般至少都要保证1mA的工作电流啊,功耗可大啦。
如果LZ的稳压二极管没NB,那么随着发光二极管的导通,6.2V电源肯定有波动。导致LM339比较器的两个输入都而下降,因此就乱跳。
还是建议LZ把R1的阻值更改为10K吧,不行你改47K也行啊。
如果我分析错了,LZ笑笑了之,毕竟我手头没电路,一切都是靠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测试一下,在稍暗的情况下,电路的6.2V电源是否稳定?
假定R1和R2的连接节点为N,如果6.2V电源稳定的话, ...

贴片稳压二极管-BZT52C6V2-SOD-123,IF=10mA

楼主:
R3改成220K,它两端电压在2.10V左右,C4改成10uf/6.3v,R4改成49.9k,而且在R4的两端并上一个10uf的电容(因为U1的P2脚有延时,P3脚也要延时,要不然在上电瞬间,假如P3脚电位由0V增加到2.10v需要0.1秒,那P2脚由0V增加到5.6v肯定>0.1s,那么P2脚有一段时间电平是低于P3脚的,导致上电瞬间比较器OUT1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
把R1改成0欧,不要稳压二极管。这样3脚的电压就稳定了,你现在那能稳压在6.2V吗?
1脚输出高是12V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贴片稳压二极管-BZT52C6V2-SOD-123,IF=10mA

LZ没回答我到底6.2V电源稳不稳啊?这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没回答我到底6.2V电源稳不稳啊?这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啊?

不稳定啊,光敏二极管有光,稳压管电位是5.80v-6.10v,没有光时,电位是6.77v,现在过早切换和疯狂切换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还有有一种临界状态不稳定红外灯板来回切换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稳定啊,光敏二极管有光,稳压管电位是5.80v-6.10v,没有光时,电位是6.77v,现在过早切换和疯狂切换的 ...

那你让6.2V电源稳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让6.2V电源稳了再说吧。

怎么让它稳定呢?稳压管外围还要接什么器件吗?

网友:
LZ没看我的回帖么,把R1的阻值更改为10K试试吧

网友:
鄙人认为调整R3C4对两个问题都有所改善。把R3调小,需要足够大的电流时PIN2才能达到切换电平,这就要求足够大的光亮落差,如果疯狂的切换不能解决,可以考虑增加电容或电感,(电感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想知道楼主验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