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规则设置老是提醒不正确

楼主(2013-06-20):
我设置了普通规则,一直提醒不正确这是那里问题,还有各问题如果我要设置3W应该怎么弄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谢大家,我今天再次同样设置的竟然好使了,不在报错了,我也不知道上面原因

rule

rule

网友A:
    你应该是写inpoly吧,后面的ON不用加才对吧

网友:
    而且上面的不应该是cass,直接就是那些层或者那些网络吧

网友(点评):
可以是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写inpoly吧,后面的ON不用加才对吧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你说的不正确是软板报错哪里有问题?
看你的规则设置现在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在规则里写  inpoly;
3W  是指线距是线宽的两倍。

网友(点评):
规则语言写inpoly和inpolygon都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規則名稱改一下,不要叫做VCC
    就是最上面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正确是软板报错哪里有问题?
    看你的规则设置现在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点确定的时候一直弹出对话框说我设置不正确,你看那VCC都变成红色的去了,很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规则里写  inpoly;
3W  是指线距是线宽的两倍。

    那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写inpoly吧,后面的ON不用加才对吧

加不加on都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确定的时候一直弹出对话框说我设置不正确,你看那VCC都变成红色的去了,很是奇怪。

    变红的原因如下图:

    高手果然心细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图片上的标注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红的原因如下图:

我特意建了一组电源的NET CLASS,照你的方法设置RULE,表示没有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设置呢谢谢

    同样的规则设置界面,线到线的语句就是,上下都输入istrack,然后输入数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