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的hotfix的安装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20):
cadence16.6的Hotfix_SPB16.60.011_wint_1of1安装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俺都装好了,看你的compnts.dat文件在不在spb文件夹里面。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后来重新安装了一次就好了Y(^o^)Y

网友:
    都s011啦?地址能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都装好了,看你的compnts.dat文件在不在spb文件夹里面。

    你重装整个软件还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后来重新安装了一次就好了Y(^o^)Y

    你重装整个软件还是什么?谢谢

网友:
    我是重新安转了布丁,直接又重新安装了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重装整个软件还是什么?谢谢

没有重装,就和之前的HORFIX一样的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