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如何退回

楼主(2013-06-20):
求教走过的线如何退回去,就像layout中的backspace。

网友:
点击撤销按钮或者鼠标笔画操作(推荐)

网友(2014-05-26):
个人认为撤销走线的功能在EE中确实不是很人性化,所以一般我尽量减少使用undo功能,而尽量多使用修线或者重新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