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转DML提示警告问题?

楼主(2013-06-21):
Unable to import file D:\Pcblib\SI_Model\LatticeECP3_FPGA_IBIS_Models.ibs due to the following errors found by ibischk5:

IBISCHK5 V5.0.3

Checking D:\Pcblib\SI_Model\LatticeECP3_FPGA_IBIS_Models.ibs for IBIS 3.2 Compatibility...

ERROR (line    8) - File name opened 'LatticeECP3_FPGA_IBIS_Models.ibs' not the same as File_name 'ecp3.ibs'.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d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d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d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h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h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330s040h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d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d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d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h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8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88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h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2V),
      a difference of  0.73% and  2.1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t330s040h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3.47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3.10V and  3.4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3.09V and  3.47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2.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10V and  2.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5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2.63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27V and  2.6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26V and  2.63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2.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10V and  2.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5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2.63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27V and  2.6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26V and  2.63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daaaaaaaod: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2.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10V and  2.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50V),
      a difference of  2.52% and  0.0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2.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10V and  2.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5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2.63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27V and  2.6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26V and  2.63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2.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10V and  2.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50V),
      a difference of  2.06% and  0.59%,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2.63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27V and  2.63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26V and  2.63V),
      a difference of  2.43% and  0.6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250s040haaaaaaaod: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2.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10V and  2.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50V),
      a difference of  2.52% and  0.0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b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b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8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41V and  1.8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40V and  1.80V),
      a difference of  1.99% and  0.58%,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8V),
      a difference of  0.56% and  2.1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1.00% and  2.21%,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2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2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28% and  0.6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1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8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41V and  1.8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40V and  1.80V),
      a difference of  1.99% and  0.58%,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8V),
      a difference of  0.56% and  2.1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1.00% and  2.21%,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2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2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28% and  0.6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1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d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daaaaaaaod: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71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25V and  1.7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27V and  1.71V),
      a difference of  4.46% and  0.0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d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f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f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8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41V and  1.8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40V and  1.80V),
      a difference of  1.99% and  0.58%,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8V),
      a difference of  0.56% and  2.1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1.00% and  2.21%,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2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2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28% and  0.6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1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8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41V and  1.8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40V and  1.80V),
      a difference of  1.99% and  0.58%,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8V),
      a difference of  0.56% and  2.1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1.00% and  2.21%,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2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2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28% and  0.6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7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6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1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h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haaaaaaaod: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71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25V and  1.7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27V and  1.71V),
      a difference of  4.46% and  0.0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80s040h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89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53V and  1.8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53V and  1.89V),
      a difference of  2.48% and  0.34%,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b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b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b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b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3V),
      a difference of  0.61% and  2.3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5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4V),
      a difference of  0.94% and  2.2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58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22V and  1.5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21V and  1.58V),
      a difference of  2.26% and  0.6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1V),
      a difference of  0.10% and  2.3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3V),
      a difference of  0.61% and  2.3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5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4V),
      a difference of  0.94% and  2.2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58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22V and  1.5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21V and  1.58V),
      a difference of  2.26% and  0.6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1V),
      a difference of  0.10% and  2.3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d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d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d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d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f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f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f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f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3V),
      a difference of  0.61% and  2.3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5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4V),
      a difference of  0.94% and  2.2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58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22V and  1.5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21V and  1.58V),
      a difference of  2.26% and  0.6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1V),
      a difference of  0.10% and  2.3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0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3V),
      a difference of  0.61% and  2.35%,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5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34V),
      a difference of  0.94% and  2.22%,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58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22V and  1.5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21V and  1.58V),
      a difference of  2.26% and  0.6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1V),
      a difference of  0.10% and  2.3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h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h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h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5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12V and  1.5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12V and  1.50V),
      a difference of  2.13%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50s040h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32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32V),
      a difference of  0.02% and  2.5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27% and  2.3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6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67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2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27% and  2.3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6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67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2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27% and  2.3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6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67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2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27% and  2.3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f02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0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68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00V and  0.67V),
      a difference of  0.06% and  2.2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a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07%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a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07%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66% and  2.1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c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89% and  0.4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c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26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91V and  1.26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90V and  1.26V),
      a difference of  2.23% and  0.4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66% and  2.1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c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89% and  0.4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c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26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91V and  1.26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90V and  1.26V),
      a difference of  2.23% and  0.4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e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07%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e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07% and  0.00%,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66% and  2.1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gaaaaaaaio: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89% and  0.4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gaaaaaaaio: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26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91V and  1.26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90V and  1.26V),
      a difference of  2.23% and  0.4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0.41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0.40V),
      a difference of  0.66% and  2.16%,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gaaaaaaaou: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1.14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75V and  1.14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74V and  1.14V),
      a difference of  2.89% and  0.47%,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20gaaaaaaaou: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ax]=1.26V
      has MAX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91V and  1.26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90V and  1.26V),
      a difference of  2.23% and  0.43%, respectively.
WARNING - Model lvc120s040haaaaaaaod: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1.2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83V and  1.2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0.85V and  1.20V),
      a difference of  4.83% and  0.00%, respectively.

Errors  : 1
Warnings: 133

File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