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2层板,过孔的花焊盘还要做吗?

楼主(2013-06-21):
如题,如果不做会有什么影响?做了的话会怎样呢?DIP器件

网友A:
没有内层就没必要了,不过最好是做一下,这样以后做多层板的时候省的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内层就没必要了,不过最好是做一下,这样以后做多层板的时候省的再麻烦

谢谢!即使做了,在送去制板时,因为只有2层,所以花焊盘不会被考虑么?
另一个比较疑惑的地方是,花焊盘是为了防止热散的过快,放在中间层的对吧,那么如果中间某层没有和这个过孔相连,会怎样呢,花焊盘也不会做出来吗?新手,谢谢

网友:
不管什么层,使用负片就都要做花焊盘;如果敢担保永远不要负片,可以不做;不然建议最好都做了,免除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