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莫名奇妙的折点

楼主(2013-06-21):
RT,用的pads 9.3 ,在router里面走线的时候会出现图中箭头标示的折点,但是在走线的时候一般都会注意一次性拉完很少会有停顿的。在修线的时候遇到折点就会出现像图中第一条线那样推不动的情况,特别痛苦~~
哪位大侠有遇到过,帮忙看看~~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nce
set up

和clearance有关吗?
我的格点设定的5mil ,普通线的设定是5/5 mil

网友B:
你芯片是不是设置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芯片是不是设置规则了

没有习惯去单独设定某个芯片,画的就是全志A10,没什么好设的,之前用9.0的时候都好好的~·
估计是我的精简版的9.3在抽风~~

网友C:
设置的问题。把你的PCB发上来查一查。(可将关键器件和信息删掉后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的问题。把你的PCB发上来查一查。(可将关键器件和信息删掉后再上传)

感谢jimmy大大关注~~!
为了还原现象方便,我就不降版本了,PADS V9.3
折点现象主要出现在BOT层BGA出线附近,望指正
PS:此板是在另一个板子基础上改的,基本完线了,所以其中很多折点现象都已经自己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jimmy大大关注~~!
为了还原现象方便,我就不降版本了,PADS V9.3
折点现象主要出现在BOT层BGA出 ...

把折点处截图注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折点处截图注明下。

修线之前的板子在公司电脑上,这个板子上的比较少,在下面3张图中比较多一点

网友:
单独的网络设置了规则了,现在很多芯片做成3mil 出现,板厂做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D:
是你芯片设置的问题,芯片属性里面的Rules里面的NET全选上再default一下,就行,不过你从芯片出来的线那块有节点有的地方还是要重新走一下,这是我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芯片设置的问题,芯片属性里面的Rules里面的NET全选上再default一下,就行,不过你从芯片出来的线那块有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