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什麽是"Colay"嗎?

楼主(2013-06-21):
硬件設計中常常有"Colay"一個說法,請問有誰知道具體含義嗎?給個詳細舉例說明?謝謝了!

网友(点评):
Cosplay 的筆誤!>_<|||

网友A:
co-layout?  eg.一个产品针对市场有两种bom定制,比如flash有不同容量和封装需求,则用两颗不同封装的料兼容,这两颗料作co-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layout?  eg.一个产品针对市场有两种bom定制,比如flash有不同容量和封装需求,则用两颗不同封装的料兼容 ...

意思也就是把兩個不同封裝的放到一起?以實現兩顆料的功能?能說的再直白點嗎?還是不懂!

网友(点评):
说得很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传说中的根据订单要求选择物料

网友:
两颗料的footprint可以占用同一个位置,实际打板时依具体需求上料

支持

网友:
以前见过那种电容的封装设计,既可以用SMT的固态电容,又可以用THT的普通铝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