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知道什麽是Co-Layout?

楼主(2013-06-21):
有哪位高手知道什麽是Co-Layout?能詳細解釋下并舉例說明嗎?謝謝!

网友:
协同PCB设计吧

网友:
    我怎么觉的你问的应该是Co-Lay。不是Co-Layout。

网友A:
    copy layout的意思,就是零件共用

网友:
    应该是多人协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y layout的意思,就是零件共用

    具体怎么个公用法,能讲详细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个公用法,能讲详细点不??

    就是2个零件叠在一起放,这样做的原因是硬件有2种选择,在PCB是叠放在一起,到时候可以灵活选择上那个件。

网友:
    compatible-layout的简写为co-layout.

网友:
    如果是co-lay的话,很好理解,例如USB的差分线上,有时候用一个4Pin的共模线圈,有时候为了cost down就直接用两个0402的电阻了,这两个电阻和这个线圈的大小差不多,Pin的位置也接近,而且接的的一样的信号,既可以叠在同一个位置摆了。

网友:
    co-lay 是layout里面两个零件叠着放,实际应用中,只选择其中一个

网友:
    應該是零件共layout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