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加载SKILL报错,求救…………

楼主(2013-06-21):
出现以下错误: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 column 66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cadencee\skil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gerber_setup.il"

网友(2015-02-07):
我也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
    附上标准格式供参考,看看是否有存在非法字符或者格式,是否多了一些空格,table,中文字符等等,如果还有问题,请告知
    load("cline2shape.il")

网友:
    这明显是你的路径问题嘛。 改成D:\Cadencee\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