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铺的硐是网的怎么设置

楼主(2013-06-21):
为什么我铺的硐是网的怎么设置

网友:
铺铜线宽和格点大小问题,详见下图:

网友:
楼上正解...在铺铜的时候...如果你的铺铜线宽小于格点该模式下的铜皮就会是网格状...线宽等于格点的话就应该是一块完整的铜皮...但是由于现实上的问题...在将PCB缩小后查看的话铜皮上就会出现一个一个的小的格点...只要你设置你的铺铜线宽略大于你的格点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在2楼的图里面,fill mode 选择 solid.

网友(2020-07-30):
那不是有几个选项,你非要选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