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83 莫名挂掉

楼主(2013-06-21):
直接上图,H桥的负载为变压器,+HV为50V,本来电路工作很正常,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右桥IR2183(U12)的高端与低端的输出就没有驱动信号了,左桥正常,用过IR2183的朋友给出些意见,(右桥的MOSFET都没有问题,MOSFET型号为IRFH5020)
另外,如何在断电状态下检测IR2183芯片是否正常。
非常感谢!

网友A:
先查下MOS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MOS是不是坏了。

MOSFET 没有问题。将出问题的IR2183替换就可以正常工作。所以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没有用过2183 ,IR2136三相驱动是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2183 ,IR2136三相驱动是用过。

哦,那你们做三相驱动的时候有对IR2136做保护吗?
(我们芯片的质量没有问题,应该是设计上存在缺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你们做三相驱动的时候有对IR2136做保护吗?
(我们芯片的质量没有问题,应该是设计上存在缺陷。)

保护?也没有什么保护,多是通用的电路。

没有好端端的就坏了的,或者是烧IGBT的时候IR2136坏了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也没有什么保护,多是通用的电路。

没有好端端的就坏了的,或者是烧IGBT的时候IR2136坏了有的。 ...

有会在栅极驱动电阻反并快恢复二极管或者并TVS管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会在栅极驱动电阻反并快恢复二极管或者并TVS管之类的吗?

用IR2136驱动 ,GE是10K的电阻,栅极电阻是27欧1206的
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220V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