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3-06-22):
求各位指点如何分析以下电路?

网友A:
双电源切换,链接外部电源的时候,PMOS的G级拉高,切断电池供电回路;外部电源移除,G拉地,PMOS导通,电池回路恢复供电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切换,链接外部电源的时候,PMOS的G级拉高,切断电池供电回路;外部电源移除,G拉地,PMOS导通,电池 ...

    这位大哥,我想请教一下,像这个pmos管,是不是D极(漏极)到S极(源极),永远都是导通的啊?(有个二极管)

    Bluskly说得对,这个是最基础的电子知识了,必须要自己领悟可以行,你可以亲手搭个电路,这样可以加深理解
    不是!如果不是很懂,可以去找一个PMOS管的datasheet好好研究一下,关于它的Vgs电压和导通电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