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查多余在线上的孔的SKILL

楼主(2013-06-22):
画线时候不小心在网络上打了过孔,而实际上这个是多余的,好像allegro软件检查不出来,(或者是我不知道),有这种skill吗?

网友:
就是via只连着两条cline并且这两条都在相同层面,把这样的via找出来,这样的逻辑?

网友:
let((vias l_tlayer c)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INVISIBLE") ?onButtons '("vias"))
  axlAddSelectAll()
  vias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res = nil
  foreach(via vias
    l_tlayer = nil
    c = axlDBGetConnect(via)
    when(length(c) > 1
      foreach(e c
        if(e->objType == "path" then l_tlayer = cons(e->layer l_tlayer))
      )
    )
    if(length(unique(l_tlayer)) == 1 then res = cons(via res))
  )
  axlHighlightObject(res)
)

帮你写了个,功能是高亮所有多出来的过孔,可以在运行完输入指令
Command > skill axlDeleteObject(res)
来删除这些孔

网友:
let((vias l_tlayer c)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INVISIBLE") ?onButtons '("vias"))
  axlAddSelectAll()
  vias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res = nil
  foreach(via vias
    l_tlayer = nil
    c = axlDBGetConnect(via)
    when(length(c) > 1
      foreach(e c
        if(e->objType == "path" then l_tlayer = cons(e->layer l_tlayer))
      )
    )
    if(length(unique(l_tlayer)) == 1 && !via->testPoint then res = cons(via res))
  )
  axlHighlightObject(res)
)

之前没有考虑到测试点的情况,已更新

网友A:
如何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调用?

将文本存为一个文本文件,比如UnnecessaryVia.il,存在某路径比如C:/pcbskill/UnnecessaryVia.il
然后输入
Command > skill load "C:/pcbskill/UnnecessaryVia.il"
即是运行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