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铺铜出现的大量尖角如何处理?

楼主(2013-06-22):
    如图所示

图中铜皮出现尖角,有没有好的办法去除这些尖角。当然,挖铜就不要说了,太多,挖起来麻烦。如果把间距设大点也可以避免一些,但是终究还是会有一部分的。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网友:
    间距设大、线宽设粗、还有的话就只有挖了 没有快捷的方法了

网友A:
    要么用polygon cutout去掉,要么就留着,留着其实也没什么的。

网友:
    一劳永逸?LAYOUT本来就是细活,技巧再多也免不了优化,美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polygon cutout去掉,要么就留着,留着其实也没什么的。

    我也觉的是没什么,可是上头一直说要弄掉。

网友B:
    换一下铺铜模式,基本上就不用作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铺铜模式,基本上就不用作修改了

    换成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什么模式?

根模式没有关系,打开铺铜的属性,将“Remove Necks When Copper Less Than” 后面的数值改大,对勾打上,重新铺铜即可解决。
    铺铜残留的死铜和毛刺,在高频的时候会有些个问题。所以,铺铜需要消除这些毛刺和死铜。另外就是板子的美观度。

网友:
    线宽设粗 可以避免过尖

楼主:
    嗯  是没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