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D撤消操作次数设置

楼主(2013-06-22):
    如题,请教高手如何设置BD撤消操作次数的设置。现在只能返回几步的操作,我记得这个可以改的,但是找不到在哪改了。还请坛里的大大们赐教!

网友A:
    在\zue\board.rsc里,设定undoSize:默认是10。

网友B:
    找到优先级比较高的(Home>CR5_Project_Root>D:\DesignGateway\zue)目录zue\board.rsc用记事本打开,更改undoSize值即可,默认是10,建议更改数值不要大于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zue\board.rsc里,设定undoSize:默认是10。

    谢谢,搞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zue\board.rsc里,设定undoSize:默认是10。

谢谢!搞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优先级比较高的(Home>CR5_Project_Root>D:\DesignGateway\zue)目录zue\board.rsc用记事本打开,更改u ...

    谢谢!搞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