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多张原理图同时高亮相同的网络名

楼主(2013-06-22):
  请问当有多张原理图的时候,我要怎么才能同时高亮相同的网络名呢?比如3.3V网络我高亮后,第一张原理图和第二章原理图的3.3V都高亮了,谢谢

网友A:
原理图放在同一个工程里,然后按住alt,鼠标点击某个网络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放在同一个工程里,然后按住alt,鼠标点击某个网络即可

好像只是单页选中快捷?

这个比较繁琐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是单页选中快捷?

这个比较繁琐些:

貌似是的 我觉得 可以把某个网络粘贴到某一页原理图  然后再按住alt键,鼠标左击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的 我觉得 可以把某个网络粘贴到某一页原理图  然后再按住alt键,鼠标左击net

好像试了都不行呢,麻烦在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试了都不行呢,麻烦在详细点,谢谢

假如你要查某一页中的VCC网络,在其他页中的位置,先将该页中VCC复制,然后粘贴到其他页中,按住alt,鼠标左击已放置在其他页中的孤立的VCC网络,每一页原理图都可以用该种方式找出是否有VCC,不过这种方式,在原理图页数多时不太方便

下面是另一种方法:点击下图工具

退出改工具使用状态,将光标放在某一个net上,即会出现下图(包含改net的sch都是显示出来):

AD10可以用,AD09有时候这招不灵,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望高手解答下,先谢了!

网友(点评):
编译项目操作后,鼠标移动到对象(如 网络、分器件等时)延时就可显示,楼主提到的按上下图标时正好执行了编辑操作(现在我不理解这个图标有和用途,不清楚)。编译后应该都可以...

网友(点评):
纠正之前的点评。复核操作:项目文档中点击按键后(自动编译文档)才会有这样的显示,如果首次仅执行编译,不会有此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要查某一页中的VCC网络,在其他页中的位置,先将该页中VCC复制,然后粘贴到其他页中,按住alt,鼠 ...

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啊

网友:
wanghanq兄,那个工具也可以查看不同原理图页中的相同net,具体操作点击该工具,然后点击某个网络,鼠标上会出现下图该网络所在的页,想查看哪一页该网络,点击即可跳过去

altium: 连通性洞察给项目中与所选网络对象相连的所有文档提供列表和预览. 鼠标放在网络上或 Alt +双击网络对象如端口符、页面符、总线、电源端口符、器件或线束可以查看连通性洞察工作状况

网友:
  重做核实,确认是此按键的功能。

首次点击此按键后,我们会发现它先是执行了 项目的编译操作,之后  鼠标移动到  网络、器件part等对象时,会列出所有包含网络、器件part的图纸,用于浏览(这个功能在之前隐约记得看过视频)。
多图或“分层”设计时用到:

前提: 在项目文档内点击此按键,之后鼠标移动到对象(网络、器件part等)停顿延时后就会出现你图中所有的效果。

       项目文档+点击功能图标=图中效果(单页或全局)
      (如果仅在单个文档中执行编译操作,条件不满足,或许就是你说的无效的时候?)

总感觉接触的 层次原理图 分层不合理,均当平铺图看待,所以很少用到这个工具,自己的图纸熟悉,查看也方便,就很少用到这个。从当前的探讨看,若在看图是合理使用此 功能按键,方便不少...

推荐此贴

网友:
    GOOD,之前一直不怎么明了这个功能,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