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铺的硐是网的怎么设置

楼主(2013-06-22):
为什么我铺的硐是网的怎么设置,我是用9.5画的

楼主:
都没人帮忙吗???

网友:
铜皮属性中width加大。

网友:
如图,width要大于hatch grid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 hatch copper grid 设小一点

网友A:
把铺铜栅格弄小  就不是网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铺铜栅格弄小  就不是网状了

正解!

网友:
5楼说的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