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删除圆弧

楼主(2013-06-23):
pads中如何删除圆弧,我的软件怎么删除不了

网友A:
个人2种方法: router 中删除  、 dro模式把圆弧的线延长,再把圆弧shift+s 拉直角后,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2种方法: router 中删除  、 dro模式把圆弧的线延长,再把圆弧shift+s 拉直角后,就可以删除了

多谢楼主了,我再试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是自己吧 哈哈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这是要闹那样啊

网友(点评):
好有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2种方法: router 中删除  、 dro模式把圆弧的线延长,再把圆弧shift+s 拉直角后,就可以删除了

什么是DRO模式 啊

网友:
我还有一种方法,可能简单一些,CTRL+ALT+F,选择traces.什么线都可以删。

楼主:
好像没办法用呀楼主

网友:
同问,我电源层画的圆弧也删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