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3如何打开Candence Orcad 16.3的原理图

楼主(2013-06-23):
原理图是用cadence16.3 orcad 画的。如何用pads 9.3打开呢?

网友:
打不开,你的ORCAD版本太高了,而且ORCAD16.3只能转出16.2的版本,除非你能把ORCAD转成10.8左右的版本就能用PADS打开了.

网友:
导入就可以

网友(2013-11-13):
2楼的方法是可以的,只要原理图没有问题,我这边已经转出来过几次了,说一下,我的也是16.3和9.3的

网友:
把Orcad16.3的文件另存为16.2的文件(注意文件名,不能有小数点等不符合规则的符号);然后打开PADS9.3自带的转换工具,如图,在里面添加好路径,直接把16.2的文件转换成PADS可以用的原理图。这个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请自己学习,谢谢!

网友(2014-11-12):
这么牛逼啊

网友(2015-04-08):
原来是这样的/ G" F8 j) Y9 z+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