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导入后无法使用,有图求解!!

楼主(2013-06-23):
大家好,如图所示
1、在导入IBIS模型后,上下拉和ESD保护电路的电源和地都为空,应该怎么办好?难道自己写进去么?
2、Sgn mon和 Pwr mon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楼主:
已解决部分。Sgn mon和 Pwr mon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无人能解,你用哪个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能解,你用哪个仿真软件?

Sigrity--speed2000--DDR-SSO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Sigrity--speed2000--DDR-SSO的分析

我也在学,这一步按教程操作总是与教程不符,没进行下去

网友:
其实有许多芯片是可编程的,他们的IBIS model的pin都和实际中的芯片pin无法对应,我们就要把实际芯片的pin导进去,包括GND,POWER, 有时还要给这些pin附上对应的电平格式,不然根本没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