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连接焊盘中心线有拐角?

楼主(2013-06-23):
在PCB走线时,焊盘中心点与焊盘中心点相连出现下图问题,我希望线是直的,如果不把布线时连接到中心点选上会出现有飞线问题

网友:
你的焊盘没有在一条线上,找个skill支持焊盘对其的那种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刚接触这个软件,比较菜

楼主:
顺便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器件中带通孔的颜色设置问题,为啥跟顶层颜色一样呢?

网友:
用slide把拐角拉到焊盘里面就可以了,还有布线一定要到焊盘中心;通孔你可能没显示空,在setup菜单打开design parameter...的display页面,勾选右边几个hole的显示。

网友:
走线时候 点右键   取消pad entry,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拐角拖到焊盘里面了。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器件中带通孔的颜色设置问题,为啥跟顶层颜色一样呢?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焊盘不在一条线上,你可以对齐后拉线,或是将拐点拉到焊盘上;
第二个问题是不同颜色,是你对高亮了绿色信号,你可以使用Dehilight命令,取消高亮。